[求助] 借地方一问,既然是信号完整性,这里有没有从事与cable相关的人呢

楼主(2014-10-01):
对于一般cable,比如超6类线,FEXT,NEXT一般多少?传书延迟一般多少?对于7类线呢?

楼主:
自己顶一把

网友:
觉得你这样问问题就存在一个误解,不同的总线cable对crosstalk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传输延迟与你的长度也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