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cut cell 中diode的类型的疑问

楼主(2014-10-01):
请教各位,power cut cell中的diode用哪一种类型的diode是最佳的?
1.   比如说不同的power domain,VCC VDD之间的power cut cell肯定不能用非隔离型的diode,会latch up,那就只剩下deep nwell 下的diode和肖特基二极管。哪一种最适合做power cut cell?一般diode的尺寸怎么考虑?

2. 不同的地线之间如果要加power cut cell,应该就可以用非隔离型的diode了吧,反正都是地线,应该无所谓latch up,那选择就多了,P diff in nwell,nwell diode, deep nwell等等,哪一种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一直用SMIC的IO lib,没有具体的GDS和SCH,所以不知道这个器件用的是什么。希望有了解情况的给我些帮助谢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