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GMII信号测试

楼主(2014-10-02):
RGMII信号测试应该关注哪些参数?TXCTL信号起什么作用?
请大神帮忙解答,感谢!

网友:
RGMII is just GMII with multiplexed signals

to send TX_EN or TX_ER,

the TX_CTL is active at same time as TXD

this allows sending of  TX_EN, TX_ER

control encoding is

CTL(rising/falling), DV, ER, D(4 bits rising, 4 bits falling edge clock)
0/0,0,0,    xxxY   -> Y=link status
0/0,0,0      xYYx  ->   RXC clock speed  00=2.5,01=25,10=125,11=rsvd
0/0,0,0      Yxxx, where Y=0->HDX, Y=1 -> FDX
0/1,0,1     FF         -> carrier sense
1/0,1,1    00-FF      -> data error
1/1,1,0   00-FF     -> normal data

or you can take a look at xilinx ip doc

I think there is an RGMII spec floating around here if not then find a PHY or MAC vend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