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lobalfoundry工艺的iso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02):
以globalfoundry的0.18um bcdlite工艺为例,
0.18UM BCDlite Iso 1.8V ULL/5V (6V)/10V-30V  0.18UM BCDlite 1.8V ULL/5V(6V)/30V (35V)
两种工艺有什么区别呢?
我主要是不知道iso代表什么意思.我猜测是isolated,但是两个工艺都有深n阱,不是都可以做隔离吗?

网友:
bcd的一种, iso的隔离效果更好,可以抗高压,

网友:
电压不同啊

网友(2016-05-12):
BCDlite 1.8V 有ULL和IC,请问一下ULL和IC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他们主要有什么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