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教三管同或门问题

楼主(2014-10-02):
如图是三管同或门逻辑:

当A=0,B=1的时候,为什么PMOS截止,右NMOS导通?
(不同的版图实现,结果是否相同?)
如果PMOS和NMOS都导通的话,岂不有静态功耗?那输出是0是1如何配置参数?

楼主:
此问题,困扰多时,一直未能解决,求大神帮忙哦!

网友(2015-06-28):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否解决,求分享

网友(2018-06-25):
你可能漏了一个管子

网友(2025-03-10):
最近在研究这个,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A=0,B=1,确实存在静态功耗问题,从逻辑的角度看(当成模拟电路来看)
输出存在两路,一路通过PMOS上拉到vdd,一路通过4X的NMOS下拉到0
从真值表看,同或,则希望输出为0,即NMOS强于PMOS,所以这里的PMOS要做的比较弱,甚至是倒比管,这才功能上能满足,但是静态功耗确实无法避免了
4楼的回答,有一定的道理,具体看仿真的结果如何了,不过当A=0,B=0的时候用NMOS这么放好像功能不对了,无法输出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