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 看到有的verilog代码里非阻塞复制都加入1个单位的惯性时延,这个作用是啥

楼主(2014-10-02):
请教高手 看到有的verilog代码里非阻塞复制都加入1个单位的惯性时延,这个作用是啥?为了看波形方便体现出Tcq么,不加的话会出现前后仿不一致的情况么 ?PS:
always@(posedge clk)
    a<= #1 b;

网友:
仿真的时候管用,生成实际bit或sof文件的时候不管用。延时赋值而已。

网友:
其实加与不加,并没绝对的好处,《verilog编程艺术》里详细的讨论~~但一般为了仿真看时序的方便,还是加上吧

网友:
从来不加,因为综合会忽略,只能用来仿真

网友:
看来做FPGA的人不习惯加,但IC设计一般会加上的,实际电路中CK->Q也有一定延迟。

网友:
这个语法不能综合出电路,只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