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同时使用两个AURORA

楼主(2014-10-03):
在k7中单独例化两个AURORA transceiver(每个1 lane),这两个路transceiver如何放在一个quad里面?由于单独生成的每个AURORA工程里面都使用了一个GTXE_COMMON,而一个quad只有一个GTXE_COMMON,因此生成的两个transceiver放在一个quad该怎么样可以同时工作?

网友(2015-10-12):
等高手来挖一下看看,我现在也在学习aurora

网友A(2015-11-17):
修改IP代码,将实例生成的IP代码底层GTPE2_COMMON的输出pll0_clk,pll0_refclk,pll1_clk,pll1_refclk引出来,作为输出。同时将另一个例化IP核修改,添加上面四个时钟输入端,连入底层GTPE2_CHANNEL。你把GTP_WEAPPER里面的程序看的差不多就懂了。上面已经试过了,通道可以稳定建立,两个GTP在一个QUARD里,使用同一个COMMON

网友(2019-09-17):
引用 网友A:
修改IP代码,将实例生成的IP代码底层GTPE2_COMMON的输出pll0_clk,pll0_refclk,pll1_clk,pll1_refclk引出来 ...

老哥,请问该实现aurora的四个单通道通信?

网友:
可以重新生成2lane的aurora ip, 或者生成1lane的ip,把时钟/复位等逻辑选择在example dsign生成,这样方便提取修改;

网友:
对速率要求不高,直接使用CPLL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