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LDMOS栅极不能耐高压,输出级改如何设计?

楼主(2014-10-03):
想用BCD工艺设计一个输出级,输出电平12V,最大输出电流为0.5A,但是发现这个BCD工艺没有栅极能耐高压的LDMOS,栅极最大就5V。我原来用的电路不能用了,应该怎么设计啊?不知道哪位大神能给予指点啊?附:我原来用的输出级。

网友:
BCD
耐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栅极5V,漏极40V

网友:
引入level shifter呢?

网友B:
use nmos + resistor 做 level shift , and
    pmos  g-s 間使用 zener protect

网友(2019-08-01):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了吗。。?

网友(2021-03-25):
try

logic level shift for LDMOS  clamp

Novel Low Delay High-Voltage Level Shifter with Transient Performanc.pdf (2.51 MB , 下载次数: 318 )

analog 就 LDNMOS 卡高压

LDPMOS 端GS 小心电压

网友:
0<->5V   &  12V <->12-5V  2個區域

网友(2021-05-20):
跳沿转脉冲,接着用脉冲驱动电流镜式的level-shifter

网友C(2022-08-02):
引用 网友B:
use nmos + resistor 做 level shift , and
    pmos  g-s 間使用 zener protect

前辈请教下,GD之间要做保护吗?当DS互换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请教下,GD之间要做保护吗?当DS互换的时候

我只做 G-s .   你看LDMOS LAYOUT  D端拉很开吧 .  LDMOS D, S 怎会互换??  , 这不可行吧,   Sbulk 耐压会出问题的 ,
LDMOS 还有 hi-side ldmos
一般设计来说  HV MOS  对称 GD GS 都高压, 非对称则  GD 高压 , S端因为 S-Bulk 低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做 G-s .   你看LDMOS LAYOUT  D端拉很开吧 .  LDMOS D, S 怎会互换??  , 这不可行吧,   S和 bulk  ...

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是对的,这几天下来看了一些关于LDMOS结构的论文才有所了解,由于漏极扩散区或者同质轻掺杂区在高压耗尽才能使得GD能够承受HV,所以对于非对称结构,SD由于电平转换而对调,PN结就不是反偏耗尽了,所以反过来的DS不一定就能耐高压了。看到您说做过GS,还想请教下您这个GS怎么做驱动,怎么防止VGS、VGD过压呢?看到有种说法是用zener diode做保护,但具体的电路还不知道,目前还没找相关论文,最近在做HV的TX打码电路,有点类似全桥半桥驱动吧,想请教您一些细节或者思路,或者我该检索哪些关键字,还请您不吝赐教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主,两反相器之后,M21、M22驱动管之前的这部分逻辑设计,作用是什么呢?产生延时的驱动管gate控制?还是说让M21、M22错开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是对的,这几天下来看了一些关于LDMOS结构的论文才有所了解,由于漏极扩散区或者同 ...

一般 G-S zener , 某些 process
MAYBE PMOS 有自带 gate clamp zener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 G-S 用zener , 某些 process
MAYBE PMOS 有自带 gate clamp zener .

再请教下,当出现S端floating,电压在变化,怎么设计栅极的控制电路来控制LDMOS的通断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下,当出现S端floating,电压在变化,怎么设计栅极的控制电路来控制LDMOS的通断呢? ...

S端floating

=> WHY ???

不懂你说..为何会出现 floating?
LDNMOS 就看 G-S . 如果 half bridge  bldc ..那是整 块会浮动

网友:
您好,我的意思大概是类似这篇文章Fig.1所示的:
https://sci-hub.ru/10.1109/PRIME.2016.7519499
题目是Investigation of stepwise charging circuits for power-clock generation in Adiabatic Logic
类似这种高压分段式的给电容充放电开关,这种用LDMOS,他的建立过程中,接电容端的source还没稳定,想请教您这个栅极怎么设计电路去控制呢?既能控制通断,也能防止不被击穿。由于单位不方便,这里也不好贴图了,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S端floating

=> WHY ???

您好,还是向您请教下,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在一些高压分段式的电容充放电的开关控制里面,接电容端的是source,这个时候开关LDMOS的栅极怎么去控制呢?既能控制开关导通关断,又能防止VGS击穿?示意图大概如下文的Fig.1所示:文章链接如下:
https://sci-hub.ru/10.1109/prime.2016.7519499
题目如下:
Investigation of stepwise charging circuits for power-clock generation in Adiabatic Logic

由于条件所限,不太好绘图贴图向您说明,望您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