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沟道长度调制

楼主(2014-10-03):
拉扎维那本模设上写道:当栅和漏之间的电压差增大时,实际的反型沟道长度会逐渐减小。这句话是不是有点问题,沟道长度不是应该增大吗?求解释......

网友:
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局限性,没必要较真

网友:
没有问题,当漏栅电压增大,夹断区变长,未夹断的反型层沟道就变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