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T仿真 怎么设置频率比较准

楼主(2014-10-04):
最近在用cst仿真一个0.4G-2.5G的天线,仿真时候选择频率范围比较宽和窄的时候结果的S11差的挺多的,请问哪个会比较准一点?比如两次仿真了0.4G-1G和0.4-2G,在0.5G左右的S11可以相差5dB左右

网友:
一般而言是频带选的越小越准确,我使用HFSS比较多,仿真很准确,对CST的准确性知道不多

网友:
其实CST倒没有必要这么做

网友(2014-11-22):
不会,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5-04-02):
重點應該是Mesh網格設定的問題,CST比較麻煩的是網格設定必須自己設定,HFSS則是會自動計算調整。
在CST中網格劃分會影響模擬結果,可以先確認你的網格設定是否夠精細。

网友(2016-12-22):
CST的算法现在跟HFSS差不多了,它的特点就是采用了多种求解器,有时域,频域,矩量法等等,前提是你要了解它们,CST网格的设定需要有一定的技巧,用好了绝对比hfss好用,hfss操作过程要比cst繁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