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的用处大吗?

楼主(2014-10-05):
目前在校学生,目前做的仿真主要是用ads,hfss和sonnet。不知道学习写hspice代码对日后工作用处大吗?多谢!

网友:
这个看你做什么了,比如说要是你做系统的话,Hspice的用处就没有那么的大,现在很多仿真软件都是面向对象的。但是不管怎么样,Hspice有其优势之处,特别是只有spice模型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了。另外,Hspice是很多仿真软件的基础,比如sigrity、Sisoft等等软件。当然,你也有可能永远不会用得着。

网友(2015-04-29):
真和工作有关~~

网友:
等工作之后再仔细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