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给cadence ic610添加库文件,比如tsmc。18的

楼主(2014-10-05):
icfb的主窗口 tools->library path,add library,将数字库所在的文件夹添加进去。网上这样说的,但是添加进去以后cell是空的,困惑了

网友(2015-02-04):
格式不对,IC610带有一个转换格式的工具吧,可以在网上找一找,记得以前用的时候是这样的

楼主(2015-05-03):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谢谢,不是转换的问题

网友(2015-07-18):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把库路径改了之后发现打开的也是空的、、、、

网友(2016-07-24):
回复 网友B:

   求救....是怎么弄得?????

网友(2016-12-26):
我也是这样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7-03-30):
怎么回事呀?

网友:
楼主能给个tsmc.18工艺库的文件吗,我也是你这个问题(87508415@qq.com

网友(2021-07-07):
不能直接添加名字,根据路径去找

网友:
先在home里找到你要添加的库在哪记住路径,然后tools-library-Edit-Add Lbirary 点击上边两个点的文件夹一直到下边路径栏里边只有home,根据之前记下的路径进行选择,最后可以添加的库会在右侧出现,选择需要的,点击ok,添加成功。

网友(2021-08-19):
有傻瓜式教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