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下如何添加工艺库,是simc18的

楼主(2014-10-05):
老师给的任务,写verilog代码的时候就考虑加上pad,是wishbone总线加上PLIB8F的pad。仿真的时候用vcs,但是那个simc18的库怎么使用啊

网友:
set_link_library
set_target_library

网友(2016-12-2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同求问

网友:
楼主啊急急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安装了Synopsys的DC,如果使用SMIC的0.18um的标准库可以在DC里直接下载吗,还是需要单独下载标准库?

网友:
smic的lib要由fab提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做论文的实验,需要DC的综合结果作比较,非商业用途,也需要联系厂商提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沒有 你可以去找別家fab好像有學術上的使用
這點我就不清楚

网友(2017-04-18):
回复 网友D:

   .18的网上应该能搜到吧。我们学校还有.13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