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p430F417的lcd偏压产生问题

楼主(2014-10-05):
正在用MSP430F417在使用外部电阻产生段码LCD的偏压时,R23和R13的电压总是不对,电源电压为3V,
-----       ---------        --------------------
R33        3V
R23        1.3V            用示波器看会有wave出现
R13        0.9V
R03        0V

分压电阻用的UG上推荐的680K, lcd  已经折腾了两三天了,板子也换过,芯片也换了好几个了,都有这个问题。在网上搜到两个类似的问题但都没解决。各位前辈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求解答下,

楼主(2015-08-12):
已解决,问题在晶振不稳定,晶振稳定后,分压就正常了,具体原因还是不清楚

网友:
是对方是个人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