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要流片,请教一下大体流程

楼主(2014-10-06):
我们实验室12月份要流片,我之前有很多fpga的基础,现在也在学cadence。请教一还需要些什么工具以及大体流程?
coding要用verilog,求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rtl综合使用synopsys 的dc  famlity 使用fm 后端用icc 或是 encounter 查timing用pt 仿真使用vcs or something el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请问cadence可以做什么?还说你说的那些软件已经嵌在cadence里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验室正好有机会,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icc一般导出0层版图 用cadence的virtuso导入所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