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数字大神们,求助。谢谢了

楼主(2014-10-06):
我写了一个8051的顶层例化程序。但是DC老是报错。程序如下:module module_top_1( input wb_rst_i_pad,input wb_clk_i_pad,input wbi_ack_i_pad,input wbi_err_i_pad,
input wbd_ack_i_pad,input wbd_err_i_pad,input int0_i_pad_pad,input int1_i_pad,input rxd_i_pad,input t0_i_pad,
input t1_i_pad,input t2_i_pad,input t2ex_i_pad,input ea_in_pad,
   input [7:0] p0_i_pad,input [7:0]p1_i_pad,input [7:0]p2_i_pad,input [7:0]p3_i_pad,

input [7:0]wbd_dat_i_pad,input [31:0]wbi_dat_i_pad, output wbi_stb_o_pad,output wbi_cyc_o_pad,

output wbd_we_o_pad,output wbd_stb_o_pad,output wbd_cyc_o_pad,output txd_o_pad,
   output [7:0] wbd_dat_o_pad,output [7:0] p0_o_pad,output [7:0] p1_o_pad,output [7:0] p2_o_pad,

output [7:0] p3_o_pad,output [15:0]wbi_adr_o_pad,output [15:0] wbd_adr_o_pad);
oc8051_top core_design(
.wb_rst_i(wb_rst_i),
.wb_clk_i(wb_clk_i),
.wbi_ack_i(wbi_ack_i),
.wbi_err_i(wbi_err_i),
.wbd_ack_i(wbd_ack_i),
.wbd_err_i(wbd_err_i),
.int0_i(int0_i),
.int1_i(int1_i),
.rxd_i(rxd_i),
.t0_i(t0_i),
.t1_i(t1_i),
.t2_i(t2_i),
.t2ex_i(t2ex_i),
.ea_in(ea_in),
.p0_i(p0_i),
.p1_i(p1_i),
.p2_i(p2_i),
.p3_i(p3_i),
.wbd_dat_i(wbd_dat_i),
.wbi_dat_i(wbi_dat_i),
.wbi_stb_o(wbi_stb_o),
.wbi_cyc_o(wbi_cyc_o),
.wbd_we_o(wbd_we_o),
.wbd_stb_o(wbd_stb_o),
.wbd_cyc_o(wbd_cyc_o),
.txd_o(txd_o),
.wbd_dat_o(wbd_dat_o),
.p0_o(p0_o),
.p1_o(p1_o),
.p2_o(p2_o),
.p3_o(p3_o),
.wbi_adr_o(wbi_adr_o),
.wbd_adr_o(wbd_adr_o)
);
PVCDD3 U_PVCDD3(.VDD(VDD));

PVCDS3 U_PVCDS3(.VSS(VSS));

PCORNER U_PCORNER1();
PCORNER U_PCORNER2();
PCORNER U_PCORNER3();
PCORNER U_PCORNER4();

genvar k;
generate
for (k=0;k<8;k=k+1)
begin:gen1
  PIC U_PI(.INCORE(p0_i[k]),.PAD(p0_i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8;k=k+1)
begin:gen2
  PIC U_PI(.INCORE(p1_i[k]),.PAD(p1_i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8;k=k+1)
begin:gen3
  PIC U_PI(.INCORE(p2_i[k]),.PAD(p2_i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8;k=k+1)
begin:gen4
  PIC U_PI(.INCORE(p3_i[k]),.PAD(p3_i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8;k=k+1)
begin:gen5
  PIC U_PI(.INCORE(wbd_dat_i[k]),.PAD(wbd_dat_i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32;k=k+1)
begin:gen6
  PIC U_PI(.INCORE(wbi_dat_i[k]),.PAD(wbi_dat_i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8;k=k+1)
begin:gen7
  POT04 U_PI(.OUTCORE(p0_o[k]),.PAD(p0_o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8;k=k+1)
begin:gen8
  POT04 U_PI(.OUTCORE(p1_o[k]),.PAD(p1_o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8;k=k+1)
begin:gen9
  POT04 U_PI(.OUTCORE(p2_o[k]),.PAD(p2_o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8;k=k+1)
begin:gen10
  POT04 U_PI(.OUTCORE(p3_o[k]),.PAD(p3_o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8;k=k+1)
begin:gen11
  POT04 U_PI(.OUTCORE(wbd_dat_o[k]),.PAD(wbd_dat_o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16;k=k+1)
begin:gen12
  POT04 U_PI(.OUTCORE(wbd_adr_o[k]),.PAD(wbd_adr_o_pad[k]));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for (k=0;k<16;k=k+1)
begin:gen13
  POT04 U_PI(.OUTCORE(wbi_adr_o[k]),.PAD(wbi_adr_o_pad[k]));
  end
endgenerate

PIC PI_int0_i(.INCORE(int0_i),.PAD(int0_i_pad));
PIC PI_int1_i(.INCORE(int1_i),.PAD(int1_i_pad));
PIC PI_rxd_i(.INCORE(rxd_i),.PAD(rxd_i_pad));
PIC PI_t0_i(.INCORE(t0_i),.PAD(t0_i_pad));
PIC PI_t1_i(.INCORE(t1_i),.PAD(t1_i_pad));
PIC PI_wbd_err_i(.INCORE(wbd_err_i),.PAD(wbd_err_i_pad));
PIC PI_wbi_err_i(.INCORE(wbi_err_i),.PAD(wbi_err_i_pad));
PIC PI_wb_clk_i(.INCORE(wb_clk_i),.PAD(wb_clk_i_pad));
PIC PI_wb_rst_i(.INCORE(wb_rst_i),.PAD(wb_rst_i_pad));
PIC PI_t2_i(.INCORE(t2_i),.PAD(t2_i_pad));
PIC PI_t2ex_i(.INCORE(t2ex_i),.PAD(t2ex_i_pad));
PIC PI_ea_in(.INCORE(ea_in),.PAD(ea_in_pad));
PIC PI_wbd_ack_i(.INCORE(wbd_ack_i),.PAD(wbd_ack_i_pad));
PIC PI_wbi_ack_i(.INCORE(wbi_ack_i),.PAD(wbi_ack_i_pad));

POT04 uu1(.OUTCORE(wbd_stb_o),.PAD(wbd_stb_o_pad));
POT04 uu2(.OUTCORE(wbd_we_o),.PAD(wbd_we_o_pad));
POT04 uu3(.OUTCORE(wbi_stb_o),.PAD(wbi_stb_o_pad));
POT04 uu4(.OUTCORE(wbi_cyc_o),.PAD(wbi_cyc_o_pad));
POT04 uu5(.OUTCORE(wbd_cyc_o),.PAD(wbd_cyc_o_pad));
POT04 uu6(.OUTCORE(txd_o),.PAD(txd_o_pad));
endmodule

错误提示如下: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图片没传上来啊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没有上传成功。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问题就是我在例化oc8051这个module的时候,有很多端口还没有定义。所以系统就默认为是1位的,但是我在例化PAD的时候,又generate了8位或者16位的,因此报错。定义oc8051后,就没有出现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