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多个时钟周期的电平信号转化为一个时钟周期的脉冲信号?

楼主(2014-10-06):
输入是这样的____|~~~~~~|_____输出是____|~|______...

网友:
找上升沿或下降沿

楼主:
回复 网友A:

task lpush;
integer j;
generate

for(j=0;j<=`T;j=j+1)begin:B

Lambda[j]<=lmult[j];

end
endgenerate
endtask
    这段语句有什么语法错误啊?一直提示Line 140: Syntax error near "generate".

网友:
You can use edge checking circuit to realize this function.

网友:
always@(posedge clk)begin
in_l1 <= in;
in_l2 <= in_l1;
end
assign in_pos = in_l1 & (~in_l2);
assign in_neg = (~in_l1) & in_l2;

网友:
task中带generate可以吗?
没有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