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啊,我用ADS仿真整流电路,但是不知道如何看电路总的输入功率

楼主(2014-10-06):
用ADS仿真整流电路的效率,但是ADS不向Cadence那样好找出电路的功耗,我信号源用的交流源,用ADS进行瞬态仿真时,不知道怎么求出整流电路稳定状态下信号源的总功率。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谢谢

网友(2015-05-29):
仿真工具越来越先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得负载上的电压不就得到了输出功率,然后除以输入功率不就是效率吗  你也在做整流电路啊,可以加QQ交流一下嘛?

网友(2015-08-30):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做整流电路,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2015-11-10):
回复 楼主:

   兄弟 你弄出来没 求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指教啊 大神 求qq

网友B(2016-05-1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做整流电路,请问你的电路效率仿出来没有?

网友(2016-10-12):
回复 网友C:

   铜做整流电路,求交流啊 qq 1305389384

网友(2016-12-09):
回复 楼主:

    同样求解,请问你的效率仿真出来没,怎么仿真呀

网友(2017-03-20):
回复 网友A:

你扣扣号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扣扣号多少?我也是做整流电路的,我扣扣是792967571

网友:
都不说话如何交流

网友(2022-12-18):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做整流电路的:1871611651加我QQ下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