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结一下自己在做项目里遇到的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楼主(2014-10-06):
最近在使用ICC中遇到了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一下:1、根据前端要求,pr过程中不对逻辑进行优化,所有buffer不进行优化,无时钟,只需要布局布线即可。我在布局的时候直接使用了place_opt -effort high,然后结果总是会优化掉一些buffer,后来就直接在fp后,直接进行布线,结果没有对逻辑进行优化,请教一下如何在place的时候进行设置,使ICC不对逻辑进行优化?
2、根据项目需要,我自己做了几个标准单元,我先按照pitch大小,打好网格,原点(0,0)在一个正方形网格的中心,高度与标准单元等高,宽度为pitch的整数倍,输入输出pin的label在格点上,金属等按照drc规则,离prboundary距离足够,drc,lvs都可以通过,然后和其他标准单元进行拼接,也无drc错误,生成标准单元库之后,再进行pr,但是fp之后能看到标准单元在摆放时,有几个单元的prboundary会离其他标准单元半个pitch,有几个是对的,从而有一些drc错误。
    请问一下,在做标准单元的时候除了之前说的几点,还要注意一些什么,那几个自己做的单元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都属于一个标准单元,下面的unitTile为同一个文件?
3、关于天线效应的:METAL的ratio是600,我在ICC中是这样设置的: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M1"  -ratio 600 -diode_ratio { 0.159 0 0 999999999 }对于后面的几个参数我不是很清楚具体的意义,然后pr之后出现了一些天线效应的错误,请问一下我上面的设置是不是哪里有错误?那四个参数具体是怎么去对应的?

网友:
1. create_fp_placement  +  route_zrt_auto
place_opt 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些优化,如果要design原封不动的place&route,只能用上面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试过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