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后仿求助~

楼主(2014-10-06):
版图完成后,用calibre跑完PEX,如下图设置calibreviewfile:///C:/Users/f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出现问题是:比如原电路中电流镜PMOS的比例是1:4,但是calibreview中的管子一个个是独立的,电流镜5个管子没有连接关系。
是不是在PEX设置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求助ing~谢谢!

网友:
请问,三极管都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我是菜鸟

网友:
本来提取出来的管子就是多个finger提取成多个单独小管子的。

网友:
1.Schematic Library是电路的路径,电路就在Bandgap_test里面吗?
2.以前我画版图时选中Edit-m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的后仿和前仿差异很大,怎样设置才能让PEX后的管子和原来的多finger的管子对应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Edit mode是calibre cellview的选项,好像只是在完成后对calibreview的编辑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发射区面积,个数吧

网友:
device placement 选array那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calibre选取不抽取电容和电阻的选项,再抽取一次,看看有没连接关系;正常的话器件finger之间断开也没什么不对,因为finger之间有寄生的电阻,是被这些小电阻断开了,如果运行pex时选择不抽取电容电阻就可以直观看到连接关系了  前仿真和后仿真差异大要看是寄生参数造成还是抽取错误,你可以放大抽取到的网表,大概对比一下各个finger,有问题的话可以看出来;另外也可以仿真一下不抽取寄生电容电阻的网表,跟前仿真的结果做一下对比,正常的话两者结果相同,不同的话肯定抽取时哪里出了问题,再进一步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与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这个选项是决定PEX后,calibreview中管子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道理,十分感谢! 明天去再看看~

网友(2016-04-07):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出现管子类似于floating的,楼主是怎样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6-06-03):
我现在calibre跑后仿也碰到一个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calibre后仿DC和前仿比较时,有个开关管的vdsat比前仿大了接近50mV,管子尺寸和电流都没错。想问下楼主最后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