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模拟IC的书还没看到过用瞬时极性法分析反馈。

楼主(2014-10-06):
本科的模拟书很喜欢用这种方法的。

网友:
因为完全不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说?那本科的教材还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科就给你个直观印象。在IC里,一个MOS电容让相位偏移了多少度,一个5管放大器的极性变话你分析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默认这样不提出来而已,因为关注低频,模拟设计完全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