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编译,出现警告“WARNING:Xst:1467...."原因

楼主(2014-10-06):
我是新手。结合网上资料,我用ISE写了一个SPI控制接口,其中接收数据代码如下:

module spi_receive_module(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mosi,
        input cs,
        input sck_p,

        output reg rxc_flag,
        output reg [7:0]rx_data
    );

         reg[1:0] rx_state;
         reg[7:0] byte_receive;
         reg[2:0] bit_re_cnt;
         reg[2:0] rxc_flag_width;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or posedge cs)
         begin
                if(!rst)
                        begin
                                rxc_flag<=1'b0;
                                rx_data<=8'd0;
                                rx_state<=2'b00;
                                bit_re_cnt<=3'b000;
                                rxc_flag_width<=3'b000;
                        end

                else if(cs)
                        begin
                                rx_state<=2'b00;
                                bit_re_cnt<=3'd0;
                        end

                else begin
                                case(rx_state)
                                        2'b00:begin
                                                //byte_receive={byte_receive[6:0],mosi};
                                                if(sck_p && !cs)
                                                        begin
                                                                        byte_receive={byte_receive[6:0],mosi};
                                                                        rxc_flag<=1'b0;
                                                                        if(bit_re_cnt==3'd7)
                                                                                begin
                                                                                        bit_re_cnt<=3'd0;
                                                                                        rx_state<=2'b01;
                                                                                        rxc_flag<=1'b1;
                                                                                end
                                                                        else
                                                                                begin
                                                                                        bit_re_cnt<=bit_re_cnt+1'b1;
                                                                                end
                                                        end
                                                else
                                                        begin
                                                                        rx_state<=2'b00;
                                                        end
                                        end
                                        2'b01:begin
                                                rx_data<=byte_receive;
                                                //rxc_flag<=1'b1;
                                                if(rxc_flag_width==3'b100)
                                                        begin
                                                                rxc_flag_width<=3'b000;
                                                                rx_state<=2'b10;
                                                        end
                                                else
                                                        begin
                                                                rxc_flag_width<=rxc_flag_width+1'b1;
                                                        end
                                        end
                                        2'b10:begin
                                                rxc_flag<=1'b0;
                                                rx_state<=2'b00;
                                        end
                                        default:rx_state<=2'b00;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编译时出现如下警告:
WARNING:Xst:1467 - "spi_receive_module.v" line 56: Reset or set value is not constant in <byte_receive>. It could involve simulation mismatches
WARNING:Xst:1467 - "spi_receive_module.v" line 56: Reset or set value is not constant in <byte_receive>. It could involve simulation mismatches
WARNING:Xst:1467 - "spi_receive_module.v" line 41: Reset or set value is not constant in <rxc_flag>. It could involve simulation mismatches
WARNING:Xst:1467 - "spi_receive_module.v" line 42: Reset or set value is not constant in <rx_data>. It could involve simulation mismatches
WARNING:Xst:1467 - "spi_receive_module.v" line 45: Reset or set value is not constant in <rxc_flag_width>. It could involve simulation mismatches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小弟非常感谢

楼主:
我将敏感信号negedge rst or posedge cs 去掉警告消失了,但是原因我不是太清楚,希望对遇到相似情况的网友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得到高手们的指教

网友: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or posedge cs

no such flip flop, please rework to use only posedge xx, or negedge xx   - not bo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我看过的例程中的确也没有这种写法!

网友:
The signal "CS" should be level controling signal. So I personally think it is not suitable to use edge to trigger series operation.

网友: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可以这样写

网友:
每个case中的信号赋值不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加三个触发信号就会有警告,功能仿真没问题,但是程序烧到板子里就有问题(没信号)

网友:
这样写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三个敏感变量时compile没有对应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