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_ss.db smic18_ff.db有甚区别啊

楼主(2014-10-06):
还有set target_library      "smic18_ss.db"
#lappend target_library  "smic18_ff.db"
啥时候用set 啥时候用lappend啊

网友:
没用过lappend,会把前面那个覆盖吗?会的话我就知道了。你可以打开这两个DB,他们的process,temperature,voltage不一样,一个是ss是worstcase,ff是bestc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看你要在什么时候用。DC综合会用ss,后面pt和后仿两个都要用,但不能同时用。同时用会怎么样。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