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图形界面(gui)启动问题

楼主(2014-10-06):
大家好:请问我用一下命令启动VCS图形界面root@thankpad-ThinkPad-E420:/vcs# vcs –v /vcs/add4.v /vcs/addd8.v /vcs/fa.v vcs/addertb.v –debug_all –R –gui
提示如下错误: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v"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如果改用如下命令:oot@thankpad-ThinkPad-E420:/vcs# vcs /vcs/add4.v /vcs/addd8.v /vcs/fa.v vcs/addertb.v –debug_all –R –gui(去掉了-V)提示: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vcs/add8.v"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vcs/add4.v", 15
但是那个路径下确实存在add8等文件啊!
有时还提示-R,-gui不存在,

最后就是如果使用dve&,dve可以成功启动!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2# phoenixson VCS还提示ERROR : Failed to execute  /usr/synopsys/vcs/VMS/admin/install.sh
ERROR :
Start VMS/admin/install.sh
untar var.tar.gz  ...
untar samples.tar.gz ...
setting synopsys_rman.setup ...
Platform linux dependent code found
chmod: 无法访问"var":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网友:
谢谢你,我会尝试

网友(2015-01-06):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A(2018-03-01):
这个是因为打开terminal的位置和放code的位置不对应 在v文件列表.f文件里面加上./xxx/list.f,其中xxx为list列表的位置。

网友(2018-04-08):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大佬帮个忙解决下哈

网友(2018-10-09):
求大佬分享解决方案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打开terminal的位置和放code的位置不对应 在v文件列表.f文件里面加上./xxx/list.f,其中xxx为list ...

你好,这个.f文件是什么文件,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