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带隙中运放这样补偿有什么优点,谢谢了!

楼主(2014-10-0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带隙中运放这样补偿有什么优点,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在两级运放的一二级之间直接加米勒电容呢,这样岂不能实现极点分裂呢,而图中的那种方式反而对于输出极点不能推向远离原点的地放。

网友:
图看着运

楼主:
就是这个运放多做了一级专门用来补偿,而没有在两级运放之间直接加补偿电容。

网友:
我也看晕了,没看懂图

楼主:
回复 4# lwjee 好了,我再图中用黄线标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好了,你再看看,黄线圈中了

网友:
拉扎维303页说的切断前馈产生左半平面零点  -gm/Cc, 1/gm为跟随器的输出电阻

楼主:
回复 7# math123 你好,谢谢你,确实是这样,不过我还想请教下你,现在这个电路等于说是想利用左半平面零点抵消输出级的极点,但是对于运放输出级的负载电容是寄生电容,同时运放输出级管子是N管,射极跟随器是P管,那么设计时用该零点抵消极点也只能是大概位置,这样随着工艺偏差可能会出现根本起不到补偿的作用,如果是这样你是如何考虑的。

楼主:
回复 7# math123 或者说这种增加前馈通路的补偿方式其实只能实现的是极点分裂,同时又把零点放到左半平面,而实际上不太能起到用零点抵消输出极点的作用?

楼主:
回复 7# math123 那这种补偿方式跟用调零电阻调节零点这两种补偿方式有什么优缺点呢?

楼主:
求大神帮忙解答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零电阻 做法 一种是直接用Res,一种就是用你图示这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补偿方式不常见,跟随器会减少电压裕度,普通的更易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的第六章里面有,相关内容不多
    我的理解这么做就是截断前馈电容通路,消除零点;但是这样做同时引入了额外的极点,要求这个引入的极点远离第二极点,所以需要反馈通路上的buffer(?没看清楚是不是buffer,应该是,呵呵)的输出电阻足够小,也就是要有足够宽长比和电流;所以个人觉得跟一般的调零电阻的方式相比并不具备优势;只是个人的看法

网友:
这种结构也是一种调整简单米勒补偿产生的RHP zero的方法,通过串入单向(输出-输入)buffer切断前馈电流从而消除RHP zero。主要的问题就是输出摆幅降低了,对于你这个电路图,输出摆幅上限受限,因为必须保证后面的PMOS source follower能够正常工作。不过由于这个运放只是用于钳位bandgap,其输入输出都是dc value,所以输出摆幅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能够覆盖钳位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都搞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电路,老老实实按照拉扎维书上第十一章做Bandgap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