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网表导入encounter没有Corner?

楼主(2014-10-07):
这是网表程序部分截图:

导入到encounter后的视图:

encounter视图

encounter视图

各位大神,请问为什么没有Corner?谢谢了

网友:
addinst自己加的,

网友:
也可以导到icfb手动加

网友:
回复 楼主:

   corner 和电源pad  都是后端做PR 的加进来的   网表中不会体现无功能的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不过我之前的设计,将网表导入到encounter后,都会有4个CORNER的。如果没有,只能在版图里面加吗?那样还没试过,估计很麻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指将网表导入到ICFB里面?还是咋的,我没怎么听懂。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网表里的corner  我还没见过          加也很容易的啊    addInst   指定name  cell  位置    方向     就可以了 啊    不麻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好的gds导入icfb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