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个是那家公司的51的MCU

楼主(2014-10-07):
有知道这个是那家公司设计的MCU吗?是51系列的,晶园是马来西亚做的。

网友:
代 LDO 8051 ??

SC9364
Category        Microcontrollers => 8 bit
Description
8051 MCU With Built-in PLL For Radio And Audio Control System
SC9364 adopts 8051 structure, integrates 64K*8FLASH, 8K*8RAM, LDO and RTC modules also provides the function modules of DTS, I2C, UART, SPI, ADC, LCD, etc. which are applicable in desk-top audio and car audio control.
SC9364是一款采用8051架构,集成了64Kx8FLASH、8Kx8RAM、LDO、RTC模块,并针对台式音响和汽车音响控制的应用

C8051F9xx 中文版.pdf (2.54 MB, 下载次数: 5 )

原來還有帶 pwm , LDO  8051 .

==
Silicon Labs最新8位8051核微控制器C8051F9xx系列亮相IIC China2008(
C8051F9xx采用最小僅3 x 3毫米的封裝,除了繼承上一代產品集成高精度ADC、SmaRTClock時鐘和大容量Flash ROM等特點外,最大的亮點在于分別集成了LDO和DC/DC

你上面圖有 LDO  至於 dc/dc 空下來
但是 該不會這款 8051 有版本是 LDO , DC/DC 那是否是否 C8051F9xx

C8051F9xx 中文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馬來西亞積極發展晶圓代工
兩座八吋晶圓廠Silterra及1st Silicon才逐漸開始試產之路。Silterra由馬國政府國營銀行,與美國整合元件製造廠LSI Logic合資成立,製程技術全盤移轉自LSI美國奧勒岡州八吋晶圓廠,由0.25微米製程切入,2000年底投片試產。

2011
2011年6月8日 - (8)日與SilTerra 宣佈於茂德中科十二吋晶圓廠成功完成雙方首次共同技術 ... 採用SilTerra先進0.13微米與0.11微米高電壓製程技術生產小尺寸面板 .

不知道能力如何?

楼主:
回复 楼主:

    知道为什么带LDO吗?主要是工作电压可以做到3.3V,从工艺上来说,比5V的成本要低。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