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D GND输入引脚走哪层金属

楼主(2014-10-07):
输入引脚要走最上层,但是有人说VDD GND也有走最底层金属的,这个有疑问。

我想问一下,做输入引脚的VDD GND是不是也是走最高层金属的??具体走线有什么要求

诚求教!~

网友:
尽量走多层金属,这样并联能减小走线电阻,同时走线宽度在满足电流的前提下尽可能宽。当然如果有模拟和数字的话,走线分出来更好(可以避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