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 如何学习运放?你们的经历如何?说来听听

楼主(2014-10-07):
求助 如何学习运放?你们的经历如何?说来听听

网友:
拉扎维的书至少看三遍,然后就可以开始调运放了
基础的两级运放、套筒式、折叠式都调调看,培养对于电路的直觉

网友:
拉扎维至少吃透几十遍。

网友:
传统运放,了解基本的概念,基本的东西就行。现在真没必要,把研究10年前,几十年前的运放各种奇奇怪怪的结构当主业,浪费时间。

未来越来越多的电路肯定会“去运放化”,“数字化”。 更加数字化的模拟电路(Charge-steering Op-amp,让模拟电路也能够享受先进工艺的好处。

先进工艺最大的好处是高速,低功耗,最大的缺点就是(低供电电压,低本征增益),这直接意味着很多传统的模拟电路并不适合先进工艺。

今年ISSCC 有个digitally-Assisted Analog RF 的Forum,我这有的PPT, 过几天会传到论坛里的。

真正的功底还是信号与系统(analog)和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的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Digitally-assisted analog and analog-assisted digital techniques are increasingly needed in future circuit and system designs, as FinFET and FD-SOI replace planar CMOS technology at the advanced process nodes of 20nm and beyond.

The intrinsic features of these new devices are lowering the barrier between analog and digital worlds, allowing unprecedented performance to be achieved by assisting digital circuits with analog techniques or by assiting analog circuits wih digital technique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正的功底还是信号与系统(analog)和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的知识确实。
模拟就几块了:ADDA,高速接口,ES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现在在一个变革期,就像当时大家从BJT 转换到MOS;越来越数字化的模拟,射频,是未充分挖掘的领域

网友:
看那么多遍拉扎维有什么用?

楼主:
这么高深了,看来 已经不适合学习模拟电路了。

网友(2015-05-24):
带宽不会调,哪些因素决定带宽呢?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都不知道,真的还是回去好好看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套筒式为例,能不能简要说一下调的思路呢?

网友:
1:看一下书,抄一下带宽的公式,看它跟那些参数有关;
2:搭建一个套筒式电路,带上负载;
3:找到带宽公式上的参数对应的器件,调整它的大小,仿真,看结果随它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啊!

网友:
数字化的模拟电路,受教了

网友(2016-10-14):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lightening

网友(2017-01-05):
首先,还是要把拉扎维书看几遍。有一定的基础后,再实际的做一个运放,在做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再回到书上。这里有一个新手入门的资料,可以看看。

网友(2017-05-07):
学习了  、非常实用的教程。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