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placement阶段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想请问一下,我在pre-place之前把除了,时钟网络之外的其他high-fanout网络的ideal属性都去掉了,并且将VDD与GND,和tie-high tie-low都连了对应的net上面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GND -ground_pin GND -tie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GND -ground_pin GND -verbose

为什么placement之后会出现两条high-fanout net
Net                 Fanout   Attributes   Capacitance   Driver
--------------------------------------------------------------------------------
image_smici/CLK_100M
                     20896   dr, d, I, h      0.00      image_smici/plltop/clkcore
image_smici/IMAGE/convolution/net41826
                     36350   h             1031.10      image_smici/IMAGE/convolution/*cell*5989/**logic_0**
image_smici/IMAGE/W_R_SRAM/net41827
                      1566   h             1031.10      image_smici/IMAGE/W_R_SRAM/*cell*5990/**logic_0**

我单独create_buffer_tree,仍然没有任何效果,不知道是不是时序约束过紧的问题????

网友:
这两条看着像是tie low?

网友:
clk, pg net缺省就是ideal net啊,place阶段是自动 dont touch的, 不用ca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是说这样两条高扇出的net可以不管么????可是做cts的时候,不是要求一般除了时钟网络之外,别的高扇出网络都要完成高扇出网络的综合????我在做place之前也做了set_ahfs_options -constant_nets true
set_auto_disable_drc_nets -constant false 的设置的。place之后,还是会有这样两条net。是设置的有问题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clock net 报出来是正常的
对于常数net,你可以检查一下是否你的option 起作用了?  网表里是否只有这两天常数net?还是只有这两条没有fix?     这两条是不是一个buffer 都没有加?   加一个  -effort  medium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