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隔离用的衬底是否一定要接地

楼主(2014-10-08):
衬底围成一圈能对器件起到隔离作用,而这种衬底由两种。

是否都需要接地

还是一个接地,一个接VDD

诚心求教~~

网友:
P接地,N接电源。问问题应该去讨论区,你问错地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本想說 接天 也可以
樓上的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