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 ip核仿真时必须要接仿真模型吗

楼主(2014-10-08):
如题,我只是想要仿真这个IP核,只给复位信号看否能够完成初始化。看帖子说必须要接仿真模型,但是看ddr3_model.v里面并没有给ip核反馈信号,所以是不是其实不需要这个仿真模型只有ip核也是可以完成初始化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接了仿真模型还是会初始化不成功,这个IP核无法使用自己写的tb文件仿真,求大神指点

网友:
IP核的参数设置对不对嘛

网友:
肯定要接模型的,do文件里加上参数设置。
例子不是可以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