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S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想请教大家一个关于S参数的问题:假设一个传输线比较长,从而S21或者S12的相位超过360度,那这个会在S21或者S12参数里体现出来么?谢谢了!

网友:
肯定体现出来了啊,仔细理解下S参数的定义,包括了幅度和相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应该要体现出来,但是看了几个具体的touchstone文件,感觉就是在正负180度的范围内;在矢网上看S参数的相位,也是正负180度的范围,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啊?

网友:
一共相位移动了多少这个是不能显示的,只能显示input和output相位比较差值在360度里面的余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几种格式的S参数文档,如果是幅度/相位格式的话,都是在正负180度里面的。然后再看了一下安捷伦的矢网,相位显示方式有三种:通常的正负180度范围显示、positive phase方式(0~360度范围)以及expand phase方式(应该是正负无穷大范围)。三种测量模式之间切换时,相位值也会相应的调整。
如果切换到expand phase模式的话,整个扫频范围内相位随频率是连续变化的,不会在正负180度或者0和360度的地方跳变。但是频率扫描的起始点(即“start”点)的相位会去除360度的整数倍,调整到正负180度以内。---举个例子:在expand phase模式下,假设初始的测量频率范围设置成1GHz~3GHz时在2GHz频点(在整个扫频范围的中点)的相位是436度的话,那么更改扫描频率范围到2GHz~3GHz后,同样是2GHz频点(只是这时2GHz频点变成了”start“点)的相位就会调整到76度。

个人认为相位实际上反映的是被测网络的对激励的响应的时延特性,但是S参数中的相位感觉不是被测网络的实际相位,而是稳态响应的相位,并不能反映网络的瞬态响应。是否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