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环路稳定性问题。环路增益在0DB处有多个拐点

楼主(2014-10-08):
在环路中存在LC滤波,导致环路增益在0DB处有多个交点
请问这种多UGF的情况怎么分析环路稳定性?已那个UGF点的相移为准?
此环路是否稳定?

网友:
gain margin不够,可能是由一对Q值过高的共轭非主极点引起的。
稳定性需要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