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ecoRoute

楼主(2014-10-08):
手动删掉了一根线,运行 route_zrt_eco       -max_detail_route_iterations $DVAR(rt,droute_iteration)       -reroute any_nets       -utilize_dangling_wires true

log 中出现如下:
Begin ECO DRC check ...

Checked
1/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0
Checked
477/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21
Checked
954/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64
Checked
1431/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104
Checked
1908/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133
Checked
2385/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163
Checked
2862/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180
Checked
3339/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225
Checked
3816/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371
Checked
4293/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694
Checked
4770/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851
Checked
5247/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912
Checked
5724/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1057
Checked
6201/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1301
Checked
6678/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1480
Checked
7155/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1733
Checked
7632/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1846
Checked
8109/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1996
Checked
8586/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2051
Checked
9063/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2138
Checked
9540/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2191
Checked
10017/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2407
Checked
10494/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2629
Checked
10971/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2647
Checked
11448/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2647
Checked
11925/11929 Partitions, Violations =
2647

DRC-SUMMARY:

@@@@@@@ TOTAL VIOLATIONS =
2647

并且log 中显示被改变的net 有1000多条。  我查看了一下这些net       跟我手动删掉的net  距离很远    八竿子都打不着关系   为什么还说被changed 呢?

楼主:
当然    我可以去尝试     下面这些  -reroute modified_nets_only | modified_nets_first_then_others | any_nets

但是不明白的就是就算我选了any_nets       按理也不应该去动其他的?

网友:
route_zrt_eco -net {你要接的net} -reroute modified_nets_only 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会尝试的        但是我就是不理解  这报出来的changed 的net,我大概对比了一下   这些net好像也没有变化。

在一个我在一个route 没有问题的database 下    没有动任何net   直接做route_zrt_eco.还是会报出来  几十根net 被changed !!   奇怪啊    工具的bug?

网友:
你可能沒去 man route_zrt_eco 裡面 -reroute 的定義.
any_nets --> 為了解 DRC 全部都可以動.
modified_nets_first_then_others --> 盡量小規模動解 DRC
modified_nets_only --> 只有動open_net 與解 DRC, 其他線不能動, 但是可能會 route 不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面没有DRC 问题,DRC vioation ==0.   怎么解释呢?

网友:
你先將你認為route 沒問題的 database 下 "verify_zrt_route" 檢查,
若有問題, 那就是之前 route 的 error view 被砍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我先做一下verify     如没有DRC   我再去重新跑一个eco           出来结果再探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先做了verify ,有一个DRC  不过是clock 的less NDR ,     但是在做eco route 时,中间报的DRC=0,而且有报出了19条的net 被changed ,其中有这一条的clock net。其他的18条net  跟这个clock net  没有关系    而且距离很远

再做verify    还是有一个DRC       less NDR。

网友:
所以你的database short, open, DRC 都 clean 嗎? NDR 是 soft rule 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verify 后 除了这个drc 没有别的了

网友:
要是能做LVL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