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ts

楼主(2014-10-08):
看手册中,在cts阶段总是会看见 stop pin,请问这个stop pin 的作用到底是啥啊,不是很理解。还有在cts阶段,pin分很多种么

网友:
stop pin 是工具在做cts时,做clock blance的点。是工具计算clock skew和insertion delay的参考点。
工具默认指定,stop pin 为各个sequential cells的clock端(FF或者latch)
                                      macros的时钟端。
也可以人为指定,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stop_pins ...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作为leaf pin    到这个pin 就停止了,不往后trace 了。这个pin 和其他pin 做bal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