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修hold问题?

楼主(2014-10-08):
大家好,如题,大家是在PR工具里修hold呢,还是根据PT的报告用第三方工具或手动方式修hold呢?

捎带着也解释一些原因啊。

谢谢!!

网友:
都可以,pr工具里修一些吧, hold fix是基本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都是在pr 工具fix    但是现在都是在第三方工具去fix   居多,比如用华大九天的ice  或者pt。第三方工具第一轮可以先只换vt 来fix 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