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的 redundant via 的报告

楼主(2014-10-08):
下面是icc 的redundant via 的报告,是最后的那个46.69%么?  user guide 上说第一个96.94% 的是 The via conversion rate for nondefault vias  ,所谓的nondefault只是 像clock 上的via?
Total optimized via conversion rate = 96.94% (1401030 / 1445268 vias)
Layer V01 = 41.89% (490617 / 1171301 vias)
Weight 10 = 9.64% (112869 vias)
Weight 5 = 32.25% (377689 vias)
Weight 1 = 0.01% (59 vias)
Un-optimized = 58.11% (680684 vias)
Layer V02 = 76.20% (1567822/ 2057614 vias)
Weight 10 = 43.51% (895270 vias)
Weight 5 = 28.62% (588805 vias)
Weight 1 = 4.07% (83747 vias)
Un-optimized = 23.80% (489792 vias)
Layer V03 = 81.87% (687115 / 839297 vias)
Weight 10 = 64.50% (541369 vias)
Weight 5 = 10.75% (90224 vias)
Weight 1 = 6.62% (55522 vias)
Un-optimized = 18.13% (152182 vias)
Layer V04 = 81.60% (226833 / 277977 vias)
Weight 10 = 81.45% (226418 vias)
Weight 1 = 0.15% (415 vias)
Un-optimized = 18.40% (51144 vias)
...
Layer V09 = 85.47% (1329 / 1555 vias)
Weight 10 = 85.47% (1329 vias)
Un-optimized = 14.53% (226 vias)

Total double via conversion rate = 46.69% (2158006 / 4622189 vias)

网友:
我也糊涂了,第2个值吧

网友:
优化过的via ,但是不一定就是double via,有些可能是change type 之类的把,我的理解是第一行的是 所有优化了的via 比率,最后一个才是double via的比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er guide 上说第一个96.94% 的是 The via conversion rate for nondefault vias  ,  这个nondefault via   怎么理解呢?

网友:
在 TF file 裡, ContactCode 有一個 attribute "isDefaultContact=1" 就是 defalut vias, 其餘就是 nondefault vias.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受教了       那也就是说第二个值才是真正的redundant via?

网友:
第一个值是想要的,低工艺的有via bar什么的东西,你可以看看孔的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把这些via bar 的via 作为nondefault via 处理?

gf28 tech file 文件里有下列语句,那个是default via,哪个是nondefault via?cutNameTbl = (  VX, VXBAR_H, VXBAR_V, VXL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