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IO类型

楼主(2014-10-08):
在FPGA中,或者在其它的器件中,有各种不同的I/O标准。而这些标准里,类型大致有Single-ended,Voltage-referenced和差分。请问这几种有什么特点?实现上有什么特点?知道的能不能重点解释一下voltage-referenced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

网友:
不太记得具体区别,可以找一些具体的FPGA DS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再看cyclone 3的手册所以才有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