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TS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看网上有人建议CTS的时候顺便route clock net,请问:CTS不就是route clock net(长时钟树)的过程吗?
我做一个小case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place和pre-CTSOpt都没有问题,但CTS过后所有的net都消失了(power还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万谢解惑!

网友:
应该是postroute前 net的线都不是真实的,trial route的,postCTS后,时钟才是真实的,可能你的脚本里没有把route clock 打开,估计你也新手吧

网友:
都可以,route or not,

网友:
CTS 只是长时钟树,但是这样的时钟树并没有真正绕线,我们这里用route_zrt_group来绕线,你看你flow里有没有这个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encounter 里面既可以不让先绕线 ,只产生route guide 再去绕线,或者在CTS 的时候就绕线(可以再CTS spec 中定义)。  尽量还是选择第二种吧,比较好一些。

楼主:
对的,我还是新手,真正的项目都还没做过,感觉欠缺的东西还是太多太多--回复 2# pengyong82095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那么请问应该如何在spec文件中定义呢?spec中除了定义那些CTS的东西,也可以定义它绕不绕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好像是routeGuide  吧?设成false。有点记不清了。spec 文件里面可以设置的option 很多。   我现在用ICC   以前的命令不太记得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找找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个问题:stripe是需要PG physical pin连接到core外部的;那fllow pin也是需要PG physicalpin连接到core外部的吗?
还有,fllow pin是由stripe打孔来供电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block 不需要关注physical pin ,它只是在加power stripe 的时候create 的。只需要关注block 内部(VDD VSS 等power net)的每层 金属stripe 的连接正确并联通。 如果是top  其实就是全芯片的stripe 连起来 然后一部分net接到power pad 上面,由外部电源给pad 供电的。

follow pin 就是stripe 打到power rail 上面给cell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