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DDR3mig做仿真时,出了点问题,请大侠拔刀相助

楼主(2014-10-08):
init_calib_complete拉高了,app_rdy也拉高了,为什么app_cmd还是xxxxx,看图

网友:
app_cmd是外面输入给ddr3 ip的,你需要检查下自己的代码,看下该信号是如果产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app_cmd是外部用户逻辑发给mig的指令,你得检查一下这个信号是不是没有激励或者没有连接

网友:
LS的正解,要一级一级看哪里驱动的c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