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选择SMIC130的IO库

楼主(2014-10-08):
现有两种IO库:SP013D3RP和SP013D3WP,只知道这2个库在尺寸上有区别,但不清楚它们的性能上的区别。如果CORE决定整个chip的面积,改如何选择IO库。谢先!

网友:
选矮而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因呢?只想知道这两种IO在性能上有什么差别。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坛子里有,可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下文档,WP的IO即宽又长。

楼主:
有用过SMIC的0.13um的IO库的吗?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
WP 好像是5v tolerant的, RP是普通3.3v类型

都是dup的, 如果你是core limited,选WP也行, RP好像是高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RP和WP都是3.3V的,而且WP比RP又高又宽。

网友(2015-12-05):
RP和WP都是3.3V的,而且WP比RP又高又宽

网友(2016-08-22):
smic.18怎么用啊?

网友(2019-08-04):
实在是太难肋

网友(2023-11-22):
能否提供一个 smic180mmrf 的IO(SP018R) 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