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sual DSP++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最近在调试ADI的DSP芯片TS101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使用的仿真器为ADZS-HPUSB-ICE。

对同样的一段代码进行编译,生成烧写文件(ldr文件)的时候,在挂载仿真器(将仿真器与芯片通过JTAG连接)的情况下进行编译,与断开仿真器连接的情况下,编译出来的烧写文件通过比对竟然存在差异。不仅仅是行数大小改变,而且二进制文件内容也存在大量不相同的情况。

正常来说

1,在编译代码的情况下应该接仿真器还是不接?

2,在连接仿真器和断开的情况下,编译出来的烧写文件是否应该一致?

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在此多谢各位。

网友:
功能上应该没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