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验证环境中,Driver总是主动的,DUT总是被动的吗?

楼主(2014-10-09):
Driver总是主动驱动DUT吗?

如果DUT本身是主动请求数据工作的,该怎么设计Driver?

网友:
做一个等待的功能的drv。

网友:
DUT可以是master主动去访问作为slave的driv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DUT请求时会给出地址和数据量,那么generator也得等到DUT请求后才能确定packet,再下发到Driver。

那么验证环境就变成了dut-->driver-->generator-->driver-->dut的事务流向,总感觉很奇怪的样子。。。

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如果这个数据量(data_size)必须由DUT给出的话,你可以让generator产生出一个大于数据量(data_size)的数据data,发给driver。

driver根据DUT来的数据量(data_size),选取来自generator的数据data的一部分发给DUT。这样就不会出现有你认为奇怪的部分了。

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