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出现的问题,各位大神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09):
这是在encounter里面rounte后的视图:

大图

大图

这是放大后的图:

放大图

放大图

谢谢啦!

网友:
手动切掉

网友:
一般说不影响的。如果影响,删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还有好多这种小叉叉,不可能一个一个删除吧?

飞

网友:
把引起错误的那条多出来的线切掉删除,重新verify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网表中例化的pin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