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c中biguint如何赋值

楼主(2014-10-09):
这个问题以前貌似问过,不过还没得到解答
我用了另外的方法可以实现,不过用的库函数,比较麻烦,还要添加一堆库文件

SC里面既然有这个数据类型就应该能赋值才对
为什么我实验的时候每次最多只能赋值前面64位

sc_constants.h这个文件里相关的内容我也改了
#define SC_MAX_NBITS    510    // 17 * BITS_PER_DIGIT
赋值还是不对

难道就没有人用过这个数据类型么?

楼主:
所谓任意长度是受机器限制的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用向量赋值就好了

网友:
用上sc_bv类型的变量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字符串就可以了
biguint也可以,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