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教一下什么是NOC NIC NIU CCI等互联结构?

楼主(2014-10-09):
NIC NOC and NIU

NIC NOC and NIU

相关的文献较少,度娘和谷歌也搜不到。

我的理解仅限于我所接触到的设计:

1. NIC相对来说是matrix,处理多对多的互联。
2. NOC也是matrix,但和NIC有什么区别?
3. NIU从网上搜来的定义,是连接NOC与比如amba接口的IP核的。
    但实际我看到的设计中,NOC与IP核间也并非都插入了一个NIU。
4. CCI我没有接触过,但据说也是钟互联结构。
5. 图中的结构只是为说明问题随手画的,不可参考哈~
6. 最重要的是,这些互联结构究竟分别在什么场合适用?

望大大们不吝赐教,欢迎讨论~

网友:
没人跟进吗,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

网友(2015-10-11):
NOC 有自己的协议,所以挂在NOC上的IP 需要有一个协议转换,就是NIU
CCI 是ARM core的一致性总线,主要负责多核工作过程中的一致性问题,一般在core和ddr交互之间!防止多核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

网友(2018-11-14):
同问,网上搜不到啊

网友(2020-12-08):
NIC crossbar 结构,特点是全互联switch,容量高,latency低,并发性好。缺点是可扩展性差,适用于输入输出数目比较小的情况。 NOC是类似路由的一种结构,特点是可扩展性好,缺点是并行性差,结构复杂,需要路由协议。适用于连接非常多个处理单元的情况。  NIU准确的定义应该是BIU,也就 bus interface unit.用于连接网络节点和处理单元, NIU/BIU不是必须的,如果两种协议一致,就不需要这个了。CCI是保证多核处理单元之间cache 内容一致性的互联结构。

网友A(2023-12-22):
NIC400可以实现各种接口,跨时钟域,电压域的转换。接口支持AXI,APB,AHB等,还可以实现位宽转换。自动优化matrix接口,可编程模型,安全非安全访问等

网友:
NOC有点记不清楚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是以包的形式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2025-11-29):
引用 网友A:
NIC400可以实现各种接口,跨时钟域,电压域的转换。接口支持AXI,APB,AHB等,还可以实现位宽转换。自动优化m ...

跟noc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