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运算截取表述方式

楼主(2014-10-09):
verilog或者systemverilog的语法使用:比如说我的地址信号addr[31:0],做一个减法运算后需要截取其中的15:2比特。这个怎么用一个表达式实现?
目标实现:
(addr-32'h12345678)[15:3]
目标是用一个表达式来表述。如果分开的话,我明白可以先给一个变量做减法运算。再用差作为新变量取15:3给addr。

网友:
verilog应该实现不了吧,除非自己设计一个减法器。

网友:
((addr-32'h12345678)>>3)&32‘h00000FFF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addr-32'h12345678)>>3)&32‘h00001FFF

网友:
addr_tmp = addr - 32'h12345678;
out = addr_tmp[15:3];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果的数值对了,数据位宽还是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这个写法,目标是一个表达式,不分开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多有几个警告,不影响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