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求助-layout-XL

楼主(2014-10-09):
“There are no lxExtractLayers defined in library 'ADC', To get Virtuoso XL connectivity,you need to update your technology file.”
用layout-XL新建一个virtuoso视图画版图的时候出现上面的情况  然后LSW里边没有各种层  这是什么问题啊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工艺文件弄错了吧!

楼主:
回复 2# zhfxupt 有可能吧  我新建了一个库 然后把之前的东西全部拷贝进去  就可以画版图了  这样看来应该是之前库的一些设置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