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itor接收数据出现X

楼主(2014-10-09):
driver能够正确的发出的控制信号和包的数据到interface中,但是monitor接收数据时,控制信号吻合,但是数据一直为X,我导师说如果出现了X,只有三种情况,多驱动,没有连接,和没有赋值三种情况,像这种情况下,是那种原因啊,找了一天没一点思路  ,ps,上面是连接monitor的interface的信号,下面是连接driver的interface 的信号。

网友:
信号抓出来看看,很容易定位的。

网友:
X就是不定态,追驱动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贴段代码上来,感觉是你interface里面对这个data做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代码在服务器上,copy不出来,我按照2楼的说法进行查找,发现是data的驱动出了问题,多驱动连接了,所以导致的XXXXXXX

网友:
这个很简单,顺藤摸瓜,从这个信号一级级往前追,看它的Driver是什么情况